通信问题

楼主(2006-10-11):
请高手指教PC与PLC通信方式和通信程序.谢谢!

网友A:
问题问得不明不白

网友B:
谢谢顶楼的老师,我利用你的方法成功安好step7 v5.3

网友B:
西门子200,一般用PPI,300一般用MPI或加上CP5611进行DP通讯。三菱是422转232,每一种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