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人能将我的这张图改写成sfc的控制程序,不胜感激。

楼主(2006-10-11):
希望高手帮我写几句,我对sfc实在没有明白

楼主:
sfc程序,就是在gx中新建一个sfc工程开始?如何在初始框前面加“横线”?转移条件如何写?如果我在程序中,有一个紧急停机的按钮,是不是要把这个按钮的相关操作,写到每一个框中去?
我用的fx1n的PLC,那位高人帮我写一下这个sfc工程,谢谢了。我的:sxbug@163.com

楼主:
三菱plc的高手都到哪里 去了?
哪里的plc论坛能火把点

网友A:
怎么搞得这么复杂哟?什么机器呀?主要是没有时间整你那玩意儿。写起来也就个把二个小时吧,没有搞过SFC也是有点麻烦。有图什么都好说

楼主:
各位高人,你们能否写一个简单的sfc工程给我。有一个开始,有2个分支,有一个结束。
我学习一下

网友B:
FX的还没看到讲SFC的相关手册
可以参考下Q-PLC的SFC编程手册,看完后应该可以能会的

网友C:
哪里的啊,我可以帮你的

网友D:
这么简单的顺序流程,你就照着打进去就行了.不过你这个流程是错的.呵呵!

楼主:
总算有高人帮我写了一下.现在又红又专有新问题了.
在sfc程序中我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不管程序运行到那个状态里,只要按住停止键,系统就停止所有输出,且从s0重新开始。
是不是要在每个状态框里面写上同样的语句啊,如何写?好像用set s0和out s0都不行啊

网友E:
简单在S0里输出那里加一路控制ZRST Y0 Y16/ZRST S0 S26

网友F:
有一M8034好像是停止所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