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1):
公司做了5台伺服系统,在公司调试时是好的,可是运到后安装发现有1台出现21的报警,而别的4台都是正常运转.检查后马达和驱动器都是好的,估计是编码器的线出了问题,可是线是没断的,查了一个下午没查出哪的接口出了问题..... 开机21出现后,我用手能转动马达,而正常的几台都是锁死的,PLC程序显示没错误,是一直在走原点,可是电机不转的.有哪位大侠有经验能帮下吗,会不会是外部干扰太大?谢谢

网友A:
把确定正常的编码器线拿过来试一下.21号报警是编码器出错.应该是线的问题.看一下是不是焊线时接错针脚了呢?

网友B:
肯定是引脚接线的问题,我曾多次遇到此问题

网友C:
我使用过程中发现A4伺服的中文资料中部分图片或者接线好像有点错误吧,所以出现了一些问题吧

网友D:
21报警是编码器与驱动器之间通讯发生中断,检查你的接线。

网友E:
和正常运行的电机替换一下,看看到底是编码器,线还是控制器的问题,这样就好解决了!找到具体问题你可以和2楼联系!

楼主:
...那台是最长的线,最后把电机那头接地了就没问题,驱动器那头接地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