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1):
请教四线制PT100如何接线.

网友A:
是不是双PT100封装的传感器

网友B:
应该是双PT100温度传感器。就是不是也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在常温环境下测对应常温的阻值数就应该分的出来!

网友C:
楼上的话不是很明白,什么是双pt100?

网友D:
四线的,应该就是双心热电阻吧!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有四个接线端子,分为两组,万用表一量就分的出.一组就是一个独立的热电阻.下来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E:
应该不是双PT100,四线是为了测量准确,根据仪器的测量需要。如果是双的就叫双支PT100,总之用万用表可以测出来。

网友C:
支持楼上的说法,四线制怎么就是双PT100呢?虽然我不怎么知道,但是贺礼氏的四线制PT100还使用过的!

楼主:
四线制铂电阻就是用两组两根线将PT100的两端联起,主要是为了测量更准确.

楼主:
不是双PT哈,我们买的是上海三仪的WZPK-PT100四线制的,有四个接线桩头.

网友F:
呵呵!  如果是双支PT100热电阻那就是三线制/组,也就是说一共有六根线,
四线制的热电阻就是一支单支热电阻,大家都知道热电阻的原理是基于两线制,而我们为了消除一部分引线所带来了的误差故采用三线制, 四线制可以说是更好的(或完全)消除引线误差,四线制热电阻的接线要看你的输入端是什么结构的!
有需要技术支持可以联系我!
我司有多年的温度仪表生产史!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289939636
E-mail: wanwo_office@126.com

网友G(2013-12-19):
测量电机绕组温度的热电阻以四线制接入西门子6ES7 331-7PF01-0AB0模拟量输入扩展模块。

网友H:
PT100四线制:每两条线为一端可有表测量阻值很小,四线制主要是为了降低误差

网友I:
四线制、三线制还是两线制,都是一个热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