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2):
谁帮忙具体解释一下线性负载。3Q

网友A:
电机是感性负载,电炉丝是典型线形负载

网友B:
鼓掌,支持2楼的发言。正确!

网友C(2006-12-16):
电感、电阻、电容都是线性负载
含有二极管、三极管的电感、电阻、电容等都是非线性负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感、电阻、电容都是线性负载
含有二极管、三极管的电感、电阻、电容等都是非线性负载
看书再说不迟。

网友E:
[]
只有纯电阻电路的负载为线性负载,其余的都是非线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有纯电阻电路的负载为线性负载,其余的都是非线性的。
yes

网友G: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我没理解错.应该只有纯电阻才有线性负载

网友C(2007-01-25):
引用 网友E:
[]
只有纯电阻电路的负载为线性负载,其余的都是非线性的。

如果只有电阻是线性负载,那还区别什么线性和非线性
我建议所有此贴的回复者,也看看书

网友C:
http://www.800power.cn/x31.htm
找到一个网站
那也有些说明
希望大家要认真负责,都是搞技术的

网友C:
UPS的使用情况?

A.负载的选择

并非所有的电器设备都需要使用UPS,同样,UPS也并非适用所有电器设备。用户在选择UPS的负载时,主要应考虑大小、负载装置的特性、负载装置的重要程度以及不良电力对负载的影响程度。

1.负载装置的特性

交流负载的供电方式一般分为单相和三相两种。小功率负载,功率从几百VA到100KVA,一般采用单相供电方式,选用单相输出的UPS;而大功率的负载,功率从几十KVA到1000KVA,多采用三相供电方式,因此需选用三相输出的UPS。

负载类型一般可分为电阻性、电感性、电容性等线性负载与内含整流电路的非线性负载(又称整流性负载)。电脑及其外围设备多为非线性负载。UPS 适用于电阻性负载及带容性的整流性负载。 感性、容性负载等非线性负载启动都有冲击电流,电脑等整流性负载即使是在正常运行时,其峰值因数也有2~3,即电流的峰值为其有效值的2~3倍,因此在选用UPS时应考虑到这一特性,应给UPS留一定的余量。对于某些功率因数较低的感性负载如空调机等,因其启动电流相当大,可达其额定值的5~7倍,并且频繁启动,因此一般中小型UPS不适用,除非留有足够的余量。

网友H:
经典经典

网友I:
应该说纯电阻的负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线形,但是有些负载中有很少的非线性部分只要达到你的要求基本上也可以说是线形的吧,呵呵

网友J(2007-02-24):
我觉得两种说法都对。只是一个是严格意义上的线性-纯阻性负载,一种是广泛意义上的线性负载。电机的线性是指电压电流按平滑的曲线,而纯阻性的负载是按一次方程的曲线走。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K:
这个我也不懂,现在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