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2):
请教各位大虾额定功率和实际使用功率的区别。
比如我一展日光灯额定功率是18W那它的实际使用功率是多少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那要看一看电流和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B:
测一下电压和电流,然后算一下

网友C:
还有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