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2):
求救:不知道哪位兄弟在汽车上用过PLC,我公司进行技术改造,把装在汽车上的PC板改成PLC控制的系统.目前我比较担心的震动和温度问题.希望大伙提提建议啊

网友A:
我知道有一种港口设备上有装PLC的,温度和震动比汽车的都要高很多.

网友B:
我用的是松下的PLC在工程改装的车上,如果是行走震动的话没问题,温度一般都在零度以上,你可以再加温湿度控制器和加热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