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2):
为什么补偿柜总不工作呢?
我是开在自动挡的。接线都是正确的三相电压分别是380385377
设定分别是COS@=0.95
延时10秒
过压420V
路数10路
自检 ON
投次数 不能设定

网友A:
有没有取样电流呢?

楼主:
我在负载上测得三相电流是220A240A230A

网友B:
电容器的投切判据是什么?是无功电流么?而且你的门限值设定得对不对?
不工作又没有可能是谐波的影响?
都要考虑。

网友C:
控制器一般采取两相电压和另外一相电流,来计算电容的投切,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D:
接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