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在s7200-224的PLC中,QB0我换成QB1效果就不一样了呢,

楼主(2006-10-12):
当我按下I0.0时Q0.0(我用的是继电器带灯炮)亮,当我再次按下I0.0, Q0.0灭同时Q0.1亮,如此6个灯炮依次亮,问题出现在,当我把QB0换成QB1 当我再次按下I0.0, Q0.0并不灭,同时Q0.1亮了,等我按6下I0.0时,6个灯炮都亮了,QB1和QB0有什么区别呢,至使有这么大的区别。

楼主:
为什么没人理我呢

网友A:
你把QB0换成QB1时,要把网络2的Q0.0换成Q1.0, 就不会有问题了.
我想你的问题应该已经自己解决了.

楼主:
谢谢你,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B:
地址位不同了。

楼主:
第一次装载这个程序时,QB0应该是0吧,那么M0.0应该始终导通啊,那么也就是说,第二个灯亮后,第一个灯也应该保持亮啊,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是出现了灯交替亮。而且按下I0.2时,灯全部灭了,当按下I0.2时,QB0应该是0啊,M0.0保持导通状态那为何灯全部灭了呢
困惑我好几个星期了,哪位大哥能详细说说好吗,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C:
三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至于第一段程序灯交替工作原理是,第一次按下I0.0后,M0.0就不通了,一直到第7次之后才会再次导通.

楼主:
谢谢,不好意思,那为什么第一次按下I0.0后,M0.0就不通了呢,I0.0和M0.0有什么联系吗,这是我不明白之处,不好意思,我这人比较笨。

网友D:
在你的原始程序中,上电后,按I0.2使QB0=0,所以此时M0.0=1。当第一次按下I0.0时,把M0.0=1写入了Q0.0,使Q0.0指示灯点亮,因Q0.0=1,所以QB0≠0了,使M0.0=0。当第二次按下I0.0时,将M0.0=0写入了Q0.0,原来的Q0.0=1移入了Q0.1,所以Q0.0灭,Q0.1亮。依次类推。
当你将QB0换成QB1,其他都不变的话,网络1的M0.0始终为1,所以会引起所有的灯都点亮。

楼主:
真不知说什么才好,谢谢你的帮助.这个论坛真的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