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是轴电流??

楼主(2006-10-12):
有上下两机械传动轴上,每个轴上均安装有一铜导轮,轴心与机体之间已用胶木绝缘,速度高达1000转/分,运行时两铜轮上加有35VDC电压,最近两个月接连发生下轴轴承损坏的现象,无论是HRB轴承还是NTN轴承,均只使用了20多天就发生轴承损坏的现象。
    曾从论坛上了解到轴电流,现检查该轴与机体之间的绝缘不太好,是否是轴电流造成轴承损坏?
    请大侠们明察?谢谢!

网友A:
应该说明轴承损坏的情况是怎样的?轴承上面有麻点?还是...;希望在介绍一些情况和信息。

楼主:
原先的轴承已送检,未能亲自观察到是否有麻点。
送检结论将所有轴承损坏的可能原因都列出来了,包括轴电流。
目前使用的轴承是约一个月前换上去的,现又发生异常响声。明日我们将进行详细检查,随后我会将检查情况在论坛上列出来。
感谢任老师的关注!

网友A:
很长时间不露面了?很忙吗?

铜轮对地是绝缘的,加的电压仅仅35V?而且是直流的?不太可能有电流通过轴承对地泄漏。是否有别的问题存在呢?

楼主:
昨日下午4点,操作人员又发现下退火轮轴承冒烟(估计是发热),拆下看两轴承6212与NU212;此轴承是9月12日换上去的,NSK的;6212在前端,NU212在后端,主要负载通过平皮带加在NU212上。现在的情况是:
  6212磨损较严重,滚珠成黑色,但轴承内圈看不到灼痕;NU212情况尚好,只是滚柱磨损较历害,显得负载较重。

网友A:
轴承温度很高,自然就没有寿命了。引起高温的原因呢?知道吗?温度到底有多高呢?能检测到吗?这很像是机械故障,不像是电气的故障。

楼主:
此系统两铜轮的作用是:运行时,有一0.4mm的铜丝绕在铜轮上,随铜轮一起转动,35VDC电压加在两铜轮上,以使电流通过细铜丝以达到对铜丝加热退火的目的。故下部铜轮温度一直较高,具体为多少,不便检测。
   此系统已使用了4年多,原来的轴承可以使用几年,但最近为什么坏得这么频繁,我觉得应该有原因?

网友A:
轴承的润滑油是不是有问题?是真正的耐高温的脂润滑?铜丝的加热温度比以前高吗?尽管电压没有变(或者电压变了),铜丝的电阻值变了(材质变化引起的)?还有是不是机械传动有更大的阻力?轴承不同心?等等。

楼主:
铜丝不会有问题。
润滑脂型号对不对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

楼主:
[]
今日断开外电路的一切影响,检查下铜轮对机体的绝缘,已经击穿,电阻只有1。8欧。正常至少应在几K以上。
  本来铜轮与机体之间用绝缘胶木隔开,现胶木已经碳化,故造成下铜轮对地短路。

网友A:
温度太高,烤的。

楼主:
同时,我们也检查了一下所用润滑脂(壳牌,其工作温度在-25度~130度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