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2):
请问 前辈:双调型限时继电器

的工作形式是怎样的,它能不能实现接通5秒后断开,等待60秒后再接通5秒,以这样的方式循环。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我用过这个,但我的师傅称为超计(超级计数器的简称)!!!!应该可以!!!!

网友B:
可以!当然你也可以用两个普通的时继来组构而成。

网友C:
这个就是实现你要的那个功能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D:
双定时时间继电器,浙江斯迈赛js48ss,拨码设定,数码显示,定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