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2):
各位:小第一PANASONIC伺服电机型号为:AMKB100B10SAF(好像是交流伺服电机),最近在生产时候老是发出很刺耳的蜂鸣声,想请教各位该如何处理?如果将其拆开该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AMKB100B10SAF   你确定是松下交流伺服?我没有见过这个型号啊.

楼主:
是松下,应该得交流伺服马达,有没有办法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B:
驱动器有故障代码吗?最好不要拆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器有故障代码吗?最好不要拆电机。
未出现什么故障代码,设备还是可以正常运行,只是发出的声音实在让人受不了。

网友C:
应该是驱动器刚性的问题

楼主:
如果是向楼上说的是驱动器的问题,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楼主:
还有谁来帮我解解这个难题,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D:
把驱动器的增益值调小点,如果是松下调Pr11这个参数

网友E:
我是卖松下的,没有这个型号啊?从最最早的S系列到V系列到A到A4好象都没有这个型号?请先确认型号?

网友F:
不行就要修电机了,QQ365031412,TEL;13827470724

网友G:
把钢性调大

网友C:
把钢性调大?!!

网友F:
如果是在静止时有声音可能是位置增益太高了,调小就可以了,若是在运行中有声音那就是速度增益太高了,调小就可以,若是电机用了几年了,最好修一下电机,减低增益是权益之计,效果不好,自己最好不要拆电机,稍不注意可能会损失惨重,而且凭你业余的能力是很难恢复电机原来的性能的,QQ365031412,

网友H(2012-06-28):
增益值调小,最好改成手动!最好打一个松下技术支持热线!

网友I:
电机一拆 基本就废了

网友J(2014-01-09):
感觉联轴器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