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2):
如果一个电容充电电压!!分别是1  与10   充满的时间一样吗???

网友A:
不明白满是什么含义!

楼主:
我说的是充电的快慢!!

网友B:
我认为一样,因为它的充电时间常数是R.C。跟电压没关系。若要说充到绝对电压值,比如同充到0.5V时的快慢来讲,当然是加10V的那组快,但楼主的意思是各自的相对百分比,也就时说充到各自的百分之百的电压的时间,这样的话时间应该是相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一样,因为它的充电时间常数是R.C。跟电压没关系。若要说充到绝对电压值,比如同充到0.5V时的快慢来讲,当然是加10V的那组快,但楼主的意思是各自的相对百分比,也就时说充到各自的百分之百的电压的时间,这样的话时间应该是相同的。
同意5楼的看法。

网友D(2006-12-08):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一样,因为它的充电时间常数是R.C。跟电压没关系。若要说充到绝对电压值,比如同充到0.5V时的快慢来讲,当然是加10V的那组快,但楼主的意思是各自的相对百分比,也就时说充到各自的百分之百的电压的时间,这样的话时间应该是相同的。
               我也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