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6-10-12):
我厂使用ABB-ACS400变频器一台,使用中总是无规律出现自动停机后又立即重启故障(此时另一22.5kW电机正好停止,本机出现自动停机,),有时是不完全停止;变频器故障记录器无记录,也无报警出现,宏用的是5,DI信号无异常,AI信号无异常.22.5KW电机与本机无程序上联系,硬件上也无联系,我已更换了变频器前的接触器,空气开关,仍无法解决此故障,望高手指点一二.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A:
用一台同型号的ABB变频器换上去试试看,看是不是变频器本身的原因.

网友B:
有二种情况:一种是信号反馈的问题,一种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二种情况:一种是信号反馈的问题,一种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请问信号反馈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楼主:
还有其它查找方法吗?我没有可替换的变频器呀!

网友C:
可能是干扰,再看看24V电源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7-02-10):
谢谢了,我最后找到了故障点,是PLC本身的问题!与变频器根本无关啊!不过还是谢谢大家的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