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2):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在protool动态更换画面?就是不用普通的按钮控制,而是由变量如M100.1=1打开画面1,M100.2=1打开画面2,。。。等?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想同过程序自动切换画面吗?
可能只能进入画面的脚本,把它相应的控制字的某位置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