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2):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请教高手:是否在建厂建好后,进行二次配电时一定得考虑三相平衡

楼主:
三相电流平衡只对三相和二相配电时才考虑,单相时就无须考虑_____这观点是否正确?

网友A:
作为供配电设计,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考虑三相平衡的问题。
原理在此就不再复述了,当然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允许有一定程度的不平衡,具体根据上一级配电设备容量、零线容量大小、用电设备阻抗特性等因素而定。

网友B:
当单相设备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的。

网友C:
作为供配电设计,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考虑三相平衡的问题。

网友D:
必须考虑;

网友E:
必须要考虑

网友F:
我还以为你傻那 不考虑那你就别要设备了

网友G:
呵呵`既然上面的老师傅门都说了`你可要好好听取老师傅们的意见啊```

网友H:
当然的了

网友I:
同意10楼的见意

网友J:
做到完全平衡不大可能,误差是有的,尽量做到平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