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F文件

楼主(2006-10-13):
本人在重装系统后,安装S7V5.3时出现未发现SSF文件的提示,以前安装时没有这个问题。我系统是XP专业版。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以下方法提供参考:
1 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
2 将安装文件刻录到光盘后安装
3 拷贝PCS7光盘内的SSF文件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找不到SSF文件。楼主要是解决了,把那个文件发给我好吗?先谢谢你了。liuchao_001@163.com

楼主(2007-01-13):
谢谢2楼的,解决了,不用文件,把安装程序考到根目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