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3):
VB定点(每隔10分钟)巡检WINCC所有点,然后把值传到ORACLE中,
请问各位高手,有无类似的程序,提供做为参考

--原来没接触过类似的问题,希望各位帮忙,谢谢

QQ:95710777
email:jian2li@163.com

网友A(2007-04-09):
在VB中利用OPC Server读取WinCC变量,然后设置个定时器,每十分钟相数据库插入一条记录就可以了。
也可以在WinCC中用全局脚本编写程序,在动作中用定时器去触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