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06-10-13):
A系列
1、使用三菱专用顺控芯片(MSP),速度/指令可媲美大型PLC
2、A2ASCPU支持32个PID回路,而QnASCPU的回路数目无限制,可随内存容量大小而改变
3、程序容量由8K步至124K步,如使用存储器卡,QnASCPU则内存量可扩充至2M字节。
4、有多种特殊模块可选择,包括网络,定位控制,高速计数,温度控制等模块。
010-62556313-210谢小姐

网友A: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三菱PLC与PC机联接,需要一根特制的电缆联接。自制很复杂,这里介绍一种简单方法供大家参考。

适用机型:三菱FX2 可编程控制器(25针插空)
材料:    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

接线方法:
PLC侧           PC25    PC9
编程口          针串口  针串口  备注

2、3、4、5、8、20、21    7   5   PLC侧短路,接PC侧
15             2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
16             3   2       同上
17             4   7       同上
18             5   8       同上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