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3):
小弟正在做一个脉冲计数,通过向导来做,但一直不明白“为计数器预置值(PV)输入一个双字地址、全局符号或整型常数。”和为计数器当前值(CV)输入一个双字地址、全局符号或整型常数。”这个“预置值PV”和“当前值”是什么意思,如何使用??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当当前值等于预置值时,计数器使能输出。

网友B:
预制值是设定的;要达到的目标值。当前值是计数器不断读到的脉冲累加值。当当前值等于预置值时,计数器使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