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3):
西门子伺服驱动器型号为611A,伺服电机为1FK7083,我们的设备驱动方案为用伺服电机通过减速箱再通过同步带驱动一负载作上下垂直运动,位置控制方式,电机功率足够。故障现象为负载随机的抖动,速度越快抖动越厉害。驱动器没有报警。慢速时正常。
另外有一现象就是在负载下降时驱动器内发出“唧唧。。。”的响声,快速慢速都响,但不影响运行。
请高人指点原因,我们的另一台正常使用中。谢谢!

网友A:
你用了多久了?要是用了1-2年就可能是电机要修了,或是重新优化一下也行,只是效果不好,要是新的就要检查机械和参数了QQ365031412

网友B(2006-11-21):
楼主用的611a是西门子停产的产品,但电机却是几年前的新品,估计使用年限不低于两年了.

网友C:
试着调一下位置控制器和速度控制器的增益和积分时间吧!

楼主:
弄错了,是611U改了几次参数了,都没有效果,弄不懂那个“唧唧。。。”的响声什么意思,没有声音就不抖,抖的时候一定有“唧唧。。。”声。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