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3):
现手头有:1,CPU CJ1M13
              2,位置模块PCU  NC213
              3伺服系统为 R7D-ZP04H
欲求结果:用Y轴先只让电机转起来
(调试时)配线如下:(简单的说就是CJ1W-NC213与SMARTSTEP Z系列的标准配线)
              外加电源24+接(NC213侧)B1,B20,B13    (伺服器侧)1,3,5,8
                          0V接(NC213侧)B2,B18,B19      (伺服器侧)7,11
                                 (NC213侧)B6-------------------2(伺服器侧)
                                 (NC213侧)B8-------------------4(伺服器侧)
                                 (NC213侧)B10-----------------9(伺服器侧)
                                 (NC213侧)B11-----------------14(伺服器侧)
                                 (NC213侧)B12----------------10(伺服器侧)
                                 (NC213侧)B16-----------------12(伺服器侧)
            X轴先不用,A20接+24,A16,A18,A19 短接到0V

手头没有CX-Position软件,送电后PCU系统报警,上传CXP6.1自带PCU参数后报警现象消除。伺服侧6号线RUN接0V后马达能锁定。哪位朋友提示一下,使我让它动起来。

******************************************************************

呵呵搞好了,以后谁用到这个可以请教俺:)

网友A(2006-11-30):
怎么搞的啊?
2000zhaoyuan@21cn.com

网友B:
你可以做JOG运动看看,你看一下NC213的单元号是多少,然后计算一下NC门口的CIO控制字
n=2000+10*单元号,X轴使用n.09位,Y轴使用n+2.09位,就能让轴做JOG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