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3):
  我公司有台多CIR—-3振城输送式干燥机,开机后把温度设定后,到达设定值后温度还是一直上升!简单的说就是温度失控了,最初我以为是温控器的问题但更换后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其实中间环节也就是一个控温器和温度控制仪!也更换过可控硅,但就是无法解决,请各位帮忙!多谢!

愿结交在苏州工作的同行
QQ:297503102

网友A:
到达设定值后温度后,若是开关量控温,那个控制加温的执行机构确认有没有关闭加温?若是PID调节,则PID的参数有否设置真确?

网友B:
跟我上次遇到的问题差不多。

看看这张帖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86781

网友A:
嗯,三楼说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