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问提

楼主(2006-10-14):
各位师傅我在维修温控仪(RKC-CH902)显示STOP,检查参数与相临机台对照无误,感温探头pt100也换新的还是显示STOP.不知为甚么?请教个位前辈.谢谢!

网友A:
停止!日本货?有两种可能一、设定参数的钮坏了,二、温控仪里面有灰尘。

楼主:
[求助]
奔腾师傅(RKC-902)温控仪的参数可以设定,灰尘也没有.是否其内部有问题.求教

楼主:
搞不懂,需大家都些讲诉

网友B:
你的RKC-902)温控仪有没有摔过!
可能零件震坏了

网友C:
电子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奔腾师傅(RKC-902)温控仪的参数可以设定,灰尘也没有.是否其内部有问题.求教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你动了里面的参数,(RKC-902)的参数你应该是检查它的子参数才对,这类问题以前我也碰到过了,不过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是那一个参数了,好像是第一或者第二参数的子参数!你动手试一下吧!

楼主:
我是换了一块芯片(显示板没换)让操作工先用就这样。晚上照着拭。对(子参数)我不大明白,还请给我说说。

楼主:
大家对温控仪的参数设定都需设置那几个?盼各位师傅讲讲。我想大部分维修都是原先设定好的机台调拭的时候设定好的。自己设定温控仪的参数想想没有一个。

楼主:
昨晚值班我拭过了是*按键*问题。只因没掌握绕了弯弯。多谢在网上的师傅的提醒。多来逛逛多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