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4):
我现在用的是PROFACE 和一个DDC通过MODBUS 的RTU 通讯,但现在发现响应滞后 的厉害,而且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有时候还正常,有的时候就不行了,连续恩两三次,好象死机的样子,请问是什么原因,我需要在哪里改进?  急 急..........

网友A:
几个原因你都可以查查看
1 你的软件问题,建议你装正版软件
2 GP的系统问题,强制传系统(GP-CB02)
3 程序优化,把程序里面地址连续起来
4 通讯参数设置确认一下,以前使用这个协议出现过参数有错误也能间歇通讯的事情
5 查查你的通讯电缆
6 都不行就看看你自己的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