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4):
如下设备:
名称         功率(KW)
顶车机 17
排烟 75
入口循环 30
车下抽风 22
助燃 30
急冷 19
累计 193
总断路器我应当配400A还是500A,或者600A
能否告诉我一个经验公式,比如总功率乘个1。5或者别的什么

网友A:
400A、500A、600A都可以,关键是看你想留多大的余量

楼主:
在不考虑信余量,只考虑运行的稳定性,由于设备基本不停,每次工作达三五个月,只是考虑稳定,没有必要放大,花钱太多。
比如400A长期运行稳定吗?
谢谢楼上的朋友了。

网友B:
可以用400A的断路器。

网友C:
加一点保险系数。450A可靠

网友D:
400不能同时启动

网友E:
建议选630A,而且要选33002或43002型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网友G:
400安有点小,不可靠.

网友H:
建议选630A

网友I:
按口诀:电力加倍,算。193KW就是386A,本人推荐600A的断路器

网友J:
400A.不会同时启动的.

网友K(2007-01-18):
建议使用600A为宜

网友L:
最大设备的起动电流,与各设备的工作电流之和就可以了

网友M:
建议用600A开关,因为现在东西的质量不好说,经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