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4):
如下设备:
名称         功率(KW)
顶车机 17
排烟 75
入口循环 30
车下抽风 22
助燃 30
急冷 19
累计 193
总断路器我应当配400A还是500A,或者600A
能否告诉我一个经验公式,比如总功率乘个1。5或者别的什么

网友A(2013-05-27):
电工口诀(十四)----按功率计算电流
口诀: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 单相千瓦,4 . 5 安。 单相380 ,电流两安半。
解释:电力专指电动机在380V 三相时(功率0.8 左右),电动机每千瓦的电流约为2 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倍”( 乘2)就是电流(安)。这电流

也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电热是指用电阻加热的电阻炉等。三相380 伏的电热设备,每千瓦的电流为1.5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半”(乘1.5),就是

电流(安);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一条接相线而另一条接零线的(如照明设备)为单相220伏用电设备。这种设备的功

率大多为1KW,因此,口诀便直接说明“单相(每)千瓦4.5 安”。计算时, 只要“将千瓦数乘4.5”就是电流, 安。同上面一样,它适用于所有以千

瓦为单位的单相220伏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的电热及照明设备,而且也适用于220 伏的直流;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

线都接到相线上,习惯上称为单相380伏用电设备(实际是接在两相线上)。这种设备当以千瓦为单位时,功率大多为1KW,口诀也直接说明“单相

380,电流两安半”。它也包括以千瓦为单位的380伏单相设备。计算时只要“将千瓦乘2.5就是电流(安)。

网友B(2013-09-17):
400可以满足安全考虑用500

网友C:
应该选用600A的,总的额定电流*1.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