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0-14):
我用FR-540的变频器在运丝电机上,在换向的时候有明显的停顿时间,加减速时间我也调了,好象不怎么起作用.请问高手们还有什么参数相关吗?

网友A(2006-12-01):
除了加减速时间外 你的变频器是否有制动电阻  最好加一个

网友B:
换向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网友C:
加个制动电阻 调节减速参数8# 这个减速时间 我曾经0秒停止过 没有报警的 但多数小与1.2秒就13号报警了还有就是11#直流制动时间也相应调整 这样试下 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