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ART协议

楼主(2006-10-14):
最近用到ROSEMOUNT的变送器,我想问下HART协议是什么,有别于我们经常用的4~20mA信号吗?

网友A:
智能的 4-20mA只有一种信号嘛
比它使用范围广 可以现场调试

网友B:
其实HART协议是一种总线控制协议,传输用了4-20mA信号线的载体,通过HART协议控制器可以通讯。

网友C:
在4-20mA之上 又用了频移技术 (两种频率的信号表示0和1高低电平)即在模拟信号上叠加了数字信号

楼主:
就是低电流信号为0,高电流信号为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