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4):
求助:本人用一个二线制的压力传感器,一输入,一输出,要如何接线??谢谢!!!!各位!!

网友A:
需佩带24V电源的显示仪表。正电源二线制的压力传感器的+引线,-引线通过250欧姆电阻倒负电源。在250欧姆电阻两端取出电压信号1~5V.

网友B:
一个接电源正,一个接输出正就可以了

网友C:
将电源-传感器-4-20mA信号记录设备,串接形成回路即可,注意设备正负极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