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4):
本人初次接触G7变频器,现想变频器的所有参数进行下载,并能够使用电脑对部分参数进行实时监控,大家能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网友A(2006-12-13):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您可以使用DriveWizard软件来监控变频器. 比如参数化和在线调试等等

网友C:
这么土,这么破,这么旧的变频器,你还要搞什么上位机监控,LZ真NB

网友D:
please go www.yaskawa.com download drive wizard for comm G7 with PC

网友E:
PLC  S7-200电源部分损坏后,改为开关电源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F(2007-01-14):
你最好用安川的PLC,那样可以通过216通讯,用安川编程软件就可以对参数进行下载修改。

网友G(2008-01-31):
5楼的 兄弟 你检查一下你的电源输出的电流

网友H:
直接可以在安川软件CP717里面,设置连接方式,备份参数等

网友I(2008-04-22):
CP717
就可以~

网友J(2008-06-19):
CP717是通过安川PLC才能与电脑连接吧,直接能用电脑与变频器连接吗?怎么用?我没用过。

网友K(2011-08-10):
怎么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