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6-10-14):
我今天接到客户报修,电动机转速不够,检查后发现电压偏低 ,360V左右。不缺相,以前工作正常。    电动机为15KW   启动后转速明显不正常 , 同时电压下降,电流非常大。机器所带负荷不大,可以认为空载 ,可把皮带去除后可以正常启动,电流也不高。我想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电动机在轻负荷下就过载,过电流?

网友A:
楼上说得对,先检查电机的绝缘电阻,定子线圈的电阻是否一致?

然后,检查机械传动是否有问题。

网友B:
1电网电压可能偏低。2电动机的极相组接线有误。3可能缺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