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5):
有谁用过FX系列PLC的USB接口编程线,能用吗,在编程软件的传输设置里没有USB项,请问如何设置?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市面卖的国产USB线,基本都是使用USB转串口形式,使用方式和串口一样

网友C:
有;
不过要需要安装驱动程序,转换出对应的COM口;

网友D:
我也想用这样的编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