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为何会倒转

楼主(2006-10-15):
单相电表有负荷时运转正常,但无负载时铝盘为何慢慢倒转?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无功功率很大!~~!

网友B:
接反了也会倒转的

网友C:
可能是剩磁所致。

网友D:
是这样的,不过转半圈不到就不会动了,这是由于机械上的原因,机械式的表大多都这样,电子数码式的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E:
这是电表内部的防潜钩作用,是防止电表在无负载情况空转现象的发生

楼主(2008-07-19):
对不起,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情况是这样的:某住户有负载时运行正常,当他一家子走亲戚两个多月回来后,电表却倒转了近三十度电,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F:
我认为该户的出线端有问题.以前我也碰到过用此法偷电;其中详情暂不作分析

网友F(2008-09-19):
是调动过磁平衡装置,这种现象存在不少,也说是一种偷电方式罢。

网友G:
这样的事情还是少解释吧
否则偷电的人?

网友H:
什么也不用找了,就是电表本身有问题.建议马上换表.

网友I:
磁平衡装置有问题,

网友J:
电表被动了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