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请教

楼主(2006-10-15):
假设有一2000米的电缆 中间没有接头 发生对地短路是有什么好的方法在最段的时间找到此处 ?

网友A:
测量电缆的电容量,(PF级)注意量程,和长度成正比的.
呵呵,刚学的,现学瑞卖.没试过!
还有一个方法好像要用第三根电缆,量阻值来计算的.也没实际应用过,没记住,期待高手!

网友B:
有一种专门测量这方面的仪器,很贵的哟

楼主:
顶楼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一点把

                                       求教

网友C:
支持二楼观点!!!!!!!!!!!!

网友D:
现在有很多的电缆故障测试仪,精度可以达到5米范围以内.还是相信科学啊

网友E:
先把这个问题顶起来等待高手!!!!我也想知道怎么查最有效!!

楼主:
大家可以踊跃发言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很实际

楼主:
用电桥测出电缆两头的电阻社一边为A欧姆 另一端为B欧姆 故障点为X 责 A\B=X\200
  X为故障点  还有装用设备 是超声波测量距离与软件结合 可以找到故障点  还有一中是耳机试的相对便宜些  10多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