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5):
有关功率因数:我公司使用200kwh的变压器,机床是7台普通车床,加工零件小,加工过程短,采用自动低压电容补偿,但是,功率因数太低,一般是0.6至0.7左右,达不到供电局的要求,每个月都要罚款,请问各位老师,在当前状态下,投入最少的使功率因数达到0.9以上的解决方案,谢谢大家。

网友A:
装无功补偿及滤波装置。补偿容量是变压器容量的30%,可以由厂家来帮你们分析测量,制定方案

网友B:
为了凑二十个文章没办法呀!请大家原谅哦!!1

网友B:
装个无功补偿装置就好了吗自己装装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