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6):
我在PLC选项里点击口令设置,我输入了八位数字,把我设计的程序在写入PLC完成以后,退出程序,我想在调用PLC的程序,在PLC上传读出程序是可以的,可没有弹出输入口令的对话框,请问我该怎样做?
     好人一生平安!先谢谢您们!

网友A:
设置过口令,并且下传写入了PLC。当有人回调上传程序的时候就需要口令。
你自己用PC将你写的程序下传时并不需要口令核实。

网友B:
开头的文字要为A,D~F,0~9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你的意思是我已经把密码设置成功了,不需要做什么了是吗?
真心的请教,能不能一步一步的指导我。

网友C:
不需要设置啦!现在密码很容易解开的,何必要设置呢,免得人家还会说。我建议你就打消这个念头哦!说的不对望海涵接纳!谢谢!
真的要设置也很容易的,开发软件上设置PASSPORT就可以,然后下装!

楼主:
听你的,不设置了,我们交个朋友们好吗?

        QQ:594862965

网友D:
读出程序后,你先把PLC打到停止位置,然后--“在线”--“登录关键字(K)"--“新建登录,改变(N)",在“新建登录,改变(N)"里就可以设密码啦。不明的话,就发邮件给我吧,liguanhui126@126.com

网友D:
在设密码的同时,有两种设法,一种是可以看到程序,但不能更改程序,令一种的就是不能看也不能更改程序的,你自己看着办吧。不明就发邮件给我吧,liguanhui126@126.com

楼主:
谢谢您!对我的帮助,我已经掌握了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