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6):
郁闷中。。。。。

通过触摸屏幕来控制 2个变速器的开始与停止。可以在触摸屏里调每个变速器的参数。比如 每分钟转500转,400转。300转。 还可以同步调节2个变速器的参数。就是等比例同步调速。

请问,我该从什么地方下手?该学习什么内容才能完成以上工作?我现在是晕了。

有谁能给我几个列子吗? 控制变速器的停止与开始。  设置变速器的参数的编程例子吗?

谢谢。联系方式:电话13701656347  QQ85054262   zhaolongjun1128@yahoo.com.cn

谁可以把我带进门啊。帮帮迷茫的小羊羔吧。。。。。。。。。

网友A:
用变频器来实现速度调节嘛
同时做一个程序比例调节两个变频器(就是调节一个另外一个都跟着变)
但是两个分别变化和按照其中一个的比列变化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实现切换
有问题我们可以切磋嘛:QQ45785124,changhong1023@sina.com

网友B:
有问题大家一起解决!
做两套画面,
分别控制两变频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