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6):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ADC0804 XBYTE[0X9FFF]
#define DAC0832A XBYTE[0X3FFF]
#define DAC0832B XBYTE[0X5FFF]
#define DAC0832C XBYTE[0X7FFF]
#define P2764 CODE[0X1FFF]
#define x DBYTE[0X40]
sbit add0=P3^4;
sbit sub0=P3^5;
sbit A_M=P1^3;
sbit P1_4=P1^4;
sbit chanl=P3^2;
sbit SCL=P1^0;
sbit SAD=P1^1;
sbit P1_2=P1^2;
sbit PSW_5=PSW^5;
sbit PSW_1=PSW^1;
uchar *xp,i;
code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outdata, indata ,iout;
uchar kdu;
delay(int t)
{int m;
P1_2=!P1_2;
for(m=0;m<t;m++)       //延时子程序,同时喂狗
 {;}
}
void display(void)       /*循环显示子程序*/
{
uchar j;

for(j=0;j<5;j++)
  {
 if(i==0||i==5||i==10)                //亮绿色自动运行指示灯
  SBUF=TAB[*(xp+i+j)]|0x80;
  else
  SBUF=TAB[*(xp+i+j)];   /*将数据传输到串口寄存器*/

  while(TI==0);          /*串口发送数据,没发送完,等待*/
  TI=0;
   }

}

void start_e2rom(void)           /*启动 E2ROM */
{
data char j;

for(j=1;j<10;j++) {j=j+j;};
SCL=0;
for(j=1;j<10;j++) {j=j+j;};
SAD=1;
for(j=1;j<10;j++) {j=j+j;};
SCL=1;
for(j=1;j<10;j++) {j=j+j;};
SAD=0;
for(j=1;j<10;j++) {j=j+j;};
SCL=0;
}

void end_e2rom(void)            //关断E2ROM

{
data char j;

SCL=0;
for(j=1;j<10;j++) {j=j+j;};
SAD=0;
for(j=1;j<10;j++) {j=j+j;};
SCL=1;
for(j=1;j<10;j++) {j=j+j;};
SAD=1;
for(j=1;j<10;j++) {j=j+j;};
SCL=0;

}

uchar read_one_e2rom(void)
{
data char i,j;
uchar ret_value,temp;

SAD=1;
temp=0x80;
ret_value=0;
for(i=0;i<8;i++)
{
SCL=0;
for(j=1;j<10;j++) {j=j+j;};
SCL=1;
for(j=1;j<10;j++) {j=j+j;};
if(SAD==1)
{
ret_value=ret_value+temp;
}
temp=temp>>1;
};
for(j=1;j<10;j++) {j=j+j;};
SCL=0;

for(j=1;j<10;j++) {j=j+j;};
SCL=1;
for(j=1;j<10;j++) {j=j+j;};
SCL=0;
for(j=1;j<10;j++) {j=j+j;};

return ret_value;
}

void write_one_e2rom(uchar one_ch)
{
data char j;

for(j=0;j<8;j++)
{
SCL=0;
if(one_ch>=0x80)
{
SAD=1;
}
else SAD=0;
SCL=1;
one_ch=one_ch<<1;
};
for(j=1;j<10;j++) {j=j+j;};
SCL=0;
for(j=1;j<10;j++) {j=j+j;};
SCL=1;
for(j=1;j<10;j++) {j=j+j;};
/* while (SAD==1); */

SCL=0;
for(j=1;j<10;j++) {j=j+j;};
}
uchar read_char(uint address)
{
uchar con;      /* first control byte to  E2ROM */

con=0xa0;

start_e2rom(); /*initition and start E2ROM */
write_one_e2rom(con); /* send control byte write */
write_one_e2rom( (uchar)(address&0x0ff) );      /* send word address */
start_e2rom();
write_one_e2rom(con+1); /* send control byte  read*/
con=read_one_e2rom();     /* read one charater */
end_e2rom();
return con;
}
void write_char(uint address,uchar val)
{
uchar con;      /* first control byte to  E2ROM */

con=0xa0;

start_e2rom(); /*initition and start E2ROM */
write_one_e2rom(con); /* send control byte */
write_one_e2rom( (uchar)(address & 0xff) );      /* send word address */
write_one_e2rom(val);    /* write one charater */
end_e2rom();

delay(120);
return;
}
uchar read_string(uint address,uchar len,uchar *pnt)
{
uchar i_r;

for(i_r=0;i_r<len;i_r++)
{
*pnt=read_char(address+i_r);     /* read one charater */
pnt=pnt+1;
};
return TRUE;
}
uchar write_string(uint address,uchar len,uchar *pnt)
{
uchar *tmp_pnt;  /* temporal pointer */
uchar ret_v;     /* read value */
uchar i_w;

tmp_pnt=pnt;
for(i_w=0;i_w<len;i_w++)
{
write_char(address+i_w,*tmp_pnt);
tmp_pnt=tmp_pnt+1;
};
tmp_pnt=pnt;
for(i_w=0;i_w<len;i_w++)
{
ret_v=read_char(address+i_w);
if(ret_v!=*tmp_pnt)
{
return FALSE;
};
tmp_pnt=tmp_pnt+1;
};
return TRUE;
}

 void dream (void)             //       蒸汽子程序
 {
   uint temp;

  temp=99*(indata-50);
  temp=temp/75;
  kdu=99-temp;
  temp=16*kdu;
  temp=temp/99;
  iout=temp+4;
  temp=200*kdu;
  temp=temp/99;
  outdata=temp+50;
  DAC0832A=outdata;
  DAC0832B=50;
  DAC0832C=50;
   *xp=1;
   *(xp+1)=kdu/10;
   *(xp+2)=kdu%10;
   *(xp+3)=iout/10;
   *(xp+4)=iout%10;
   *(xp+5)=2;
   *(xp+6)=0;
   *(xp+7)=0;
  *(xp+8)=0;
   *(xp+9)=4;
   *(xp+10)=3;
   *(xp+11)=0;
   *(xp+12)=0;
   *(xp+13)=0;
   *(xp+14)=4;

  }

     void coolwater1(void)               //表冷1子程序
 {
   uint temp;
  temp=99*(indata-150);
  temp=temp/50;
  kdu=temp;
  temp=8*kdu;
  temp=temp/99;
  iout=temp+4;
  temp=100*kdu;
  temp=temp/99;
  outdata=temp+50;
  DAC0832A=50;
  DAC0832B=outdata;
  DAC0832C=50;
   *xp=1;
   *(xp+1)=0;
   *(xp+2)=0;
   *(xp+3)=0;
   *(xp+4)=4;
   *(xp+5)=2;
   *(xp+6)=kdu/10;
   *(xp+7)=kdu%10;
  *(xp+8)=iout/10;
   *(xp+9)=iout%10;
   *(xp+10)=3;
   *(xp+11)=0;
   *(xp+12)=0;
   *(xp+13)=0;
   *(xp+14)=4;

  }
   void coolwater2(void)                   //表冷2子程序
 {
  uint temp;
  temp=99*(indata-200);
  temp=temp/50;
  kdu=temp;
  temp=8*kdu;
  temp=temp/99;
  iout=temp+4;
  temp=100*kdu;
  temp=temp/99;
  outdata=temp+150;
  DAC0832A=50;
  DAC0832B=250;
  DAC0832C=outdata;
   *xp=1;
   *(xp+1)=0;
   *(xp+2)=0;
   *(xp+3)=0;
   *(xp+4)=4;
   *(xp+5)=2;
   *(xp+6)=9;
   *(xp+7)=9;
  *(xp+8)=1;
   *(xp+9)=2;
   *(xp+10)=3;
   *(xp+11)=kdu/10;
   *(xp+12)=kdu%10;
   *(xp+13)=iout/10;
   *(xp+14)=iout%10;

  }
     void newflow(void)                               //新风子程序
{
   DAC0832A=50;
   DAC0832B=50;
   DAC0832C=50;
   *xp=1;
   *(xp+1)=0;
   *(xp+2)=0;
   *(xp+3)=0;
   *(xp+4)=4;
   *(xp+5)=2;
   *(xp+6)=0;
   *(xp+7)=0;
  *(xp+8)=0;
   *(xp+9)=4;
   *(xp+10)=3;
   *(xp+11)=0;
   *(xp+12)=0;
   *(xp+13)=0;
   *(xp+14)=4;

}
       void sdadd(void)interrupt 1          //定义一个中断服务开度加子程序
      {

             if(kdu==99);     //判断开度等于99,不增加
             else
             kdu+=1;               //开度值加一
     sd_display();        //手动状态显示

}
      void sdsub(void)interrupt 3             //定义一个中断服务开度减子程序
       {

             if(kdu==0);
              else
      kdu-=1;                // 开度减一
      sd_display();

 }
 void sdchanl(void)interrupt 0          //定义一个中断服务通道转换子程序
         {
           uchar i;
           if(i==10)
               i=0;                    // 通道循环显示
               else
i+=5;
sd_display();

         }
        sd_display()               //手动状态显示子程序
         {
 uint temp;
 uchar j;
            swich(i)
           {
           case 0:
           {
            *xp=1;                通道1 蒸汽显示
            temp=16*kdu;
    temp=temp/99;
    iout=temp+4;
    temp=200*kdu;
    temp=temp/99;
            outdata=temp+50;
            *(xp+1)=kdu/10;
            *(xp+2)=kdu%10;
            *(xp+3)=iout/10
            *(xp+4)=iout%10
             DAC0832A=outdata;
             DAC0832B=50;
             DAC0832C=50;
           }
   break;
            case5:
           {
            *(xp+5)=2;                     通道2 表冷1显示
    temp=8*kdu;
    temp=temp/99;
             iout=temp+4;
     temp=100*kdu;
     temp=temp/99;
             outdata=temp+50;
             *(xp+6)=kdu/10;
             *(xp+7)=kdu%10;
             *(xp+8)=iout/10
             *(xp+9)=iout%10
              DAC0832A=50;
              DAC0832B=outdata;
              DAC0832C=50;
             }
           break;
            case 10:
           {
             *(xp+10)=3;                            通道3,表冷2显示
              temp=8*kdu;
    temp=temp/99;
             iout=temp+12;
    temp=100*kdu;
     temp=temp/99;
             outdata=temp+150

             *(xp+11)=kdu/10;
             *(xp+12)=kdu%10;
             *(xp+13)=iout/10
             *(xp+14)=iout%10
              DAC0832A=50;
              DAC0832B=250;
              DAC0832C=outdata;
              }
      break;

           default:break;
            }

          for(j=0;j<5;j++)        //传送该通道5个字节
           {
               if(((i+j)==1)||((i+j)==6)||((i+j)==11))       //亮红色手动指示灯
               SBUF=(TAB[*(xp+i+j)]|0x80);
               else
               SBUF=TAB[*(xp+i+j)];
               while(TI==0);
               TI=0;
            }
  }

main()
{
   uchar m,j;
   uint temp;
   TMOD=0x66;        //T0,T1采用计数方式2
    SCON=0x00;         //串口采用同步移位寄存器方式
    IT0=1;             //外部中断采用边沿触发方式
    EA=0;              //关总中断开关
    EX0=1;             //外部中断0允许中断
    ET0=1;             //定时器/计数器0中断允许
    ET1=1;             //定时器/计数器1中断允许
    TL0=0xff;          //T0送初值
    TH0=0xff;
    TL1=0xff;           //T1送初值
    TH1=0xff;
    i=0;
       while(PSW_5==0)          //如果掉电恢复

  {
  read_string(0x01,16,*xp);   //读一组数据
    indata=*(xp+15);
   PSW_5=1;
   if(indata>=50 &&indata<=125)
    {
            temp=99*(indata-50);
            temp=temp/75;
            kdu=99-temp;
            temp=200*kdu;
            temp=temp/99;
            outdata=50+temp;
    DAC0832A=outdata;
    DAC0832B=50;
    DAC0832C=50;
        for(j=0;j<5;j++)
       {

       SBUF=TAB[*(xp+j)];
       while(TI==0);
       TI=0;

       }
     }
   if(indata>125&&indata<=150)
    {
    DAC0832A=50;
    DAC0832B=50;
    DAC0832C=50;
        for(j=0;j<5;j++)
       {

        SBUF=TAB[0];
       while(TI==0);
        TI=0;
       }
     }
   if(indata>150&&indata<=200)
    {
     temp=99*(indata-150);
      temp=temp/50;
      kdu=temp;

      temp=100*kdu;
      temp=temp/99;
      outdata=temp+50;
      DAC0832A=50;
      DAC0832B=outdata;
      DAC0832C=50;
      for(j=5;j<10;j++)
       {

        SBUF=TAB[*(xp+j)];
        while(TI==0);
        TI=0;

       }
     }
   if(indata>200&&indata<=250)
   {
       temp=99*(indata-200);
       temp=temp/50;
       kdu=temp;

       temp=100*kdu;
       temp=temp/99;
       outdata=temp+150;
        DAC0832A=50;
        DAC0832B=250;
        DAC0832C=outdata;

         for(j=10;j<15;j++)
        {

        SBUF=TAB[*(xp+j)];
        while(TI==0);
        TI=0;

        }
     }
       for(m=0;m>10;m++)       //延时10秒并喂狗,之后进入自动程序
       delay(12000);
  }
  while(1)
  {
  while(1)                //自动程序

  {
      for(i=0;i<11;i+5)
     {
       ADC0804= indata;   //启动ad转换
       while(P1_4==1);     //查询转换是否完成
       indata=ADC0804;    //转换完成,读入数据

      *(xp+15)=indata;       //采样数据送ox4f单元
      if(indata>200&&indata<=250)
       coolwater2();
         if(indata>150&&indata<=200)
         coolwater1();
           if(indata>125&&indata<=150)
           newflow();

              if(indata>=50&&indata<=125)
              dream();
       if(indata<50||indata>250)   //如果超出范围,重新读。
       break;
       display();                //显示一组5个数据
       delay(12000);            //循环1秒扫描一次外部4~20ma信号,并循环显示各个通道

       if(A_M==0) break;         //A_M 按下跳出循环,当前通道自动进入手动
      }
     if(A_M==0) break;         //A_M 按下跳出自动进入手动  ,显示当前通道数据

 }
    if(i==15)
      i=10;               //如果i>11,手动后显示通道3的数据
   delay(5000);          //消抖动
   while(A_M==0);
    EA=1;           //开中断
   for(j=0;j<5;j++)        //传送该通道5个字节
           {
               if((j==1)||(j==6)||(j==11))       //亮红色手动指示灯
               SBUF=(TAB[*(xp+i+j)]|0x80);
               else
               SBUF=TAB[*(xp+i+j)];
               while(TI==0);
               TI=0;
            }
   while(1)            //手动程序
   {

      delay(12000);       //都没按下,喂狗
      if(A_M==0)       //如果按下手动自动切换,则写入数据到e2rom
      break;
    }
            EA=0;

             write_string(0x01,16,*xp) ;  /*将数据写到e2rom片内01H单元*/

      delay(5000);
      while(A_M==0); //写完数据,返回自动程序

   }

}

请高手看看,我的email :gwei8339@163.com

网友A(2013-09-09):
全新国内著名厂家高端矢量变频技术,伺服驱动器软件,用于变频伺服生产或者二次开发必备技术,
提升你的产品开发效率,促进你的产品早日上市,争夺市场先机。。
提供完整软件的源码;
可按照客户要求编写修改之后,提供烧写码;
根据客户的要求修改之后,提供带有程序的芯片;
高端1矢量3变频8技2术3来1电3咨7询4伺服6转让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