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救命啊!

楼主(2006-10-16):
我在做数据采集项目的时候,通过串口把微波检测的仪器和工控机连接,但是仪器马上出现测量不稳定的情况,并且即使不测量任何东西,也有不稳定的读数,串口是232的,线路长10米,信号线有金属屏蔽层,金属屏蔽层一端良好接地,屏蔽层没有中途断的情况。串口的另外一端直接连计算机的COM1。

希望那位高手指教!
小弟先感谢了!

网友A:
如果是串口接上才出的问题,从现象上看不像干扰,建议检查一下检测仪的电源

楼主:
RE
但是仪器能够正常工作啊?
那我怎么样检查电源呢?怎么样判断电源有问题呢?

楼主:
请详细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仪器测量不稳定就不能说仪器正常工作
2、检查电源最基本的就是看仪器电源部分输入/输出电压、温度等,在仪器正常工作与不正常工作时是否有所不同。
3、还有上面建议的前提是你的仪器不接串口线的情况下工作正常,10米长的232串口线单端接地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