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6):
请教老师,380V,1.5KW的三相电机,现要在220V上用
请问怎么接线呀?用多大的电容合造呀?

网友A(2006-12-24):
求三相电机电改两相电用方法
请教老师,380V,250W的三相电机,现要在220V上用
请问怎么接线呀?用多大的电容合造呀?

网友B:
帮你们顶一下!

网友C:
的先看看你的电机上是不是380/220,Y/角     的,如果是的话,你把定子绕组结成角行的就可接220V了

网友D:
三相电动机单相运行,其有效功率最多达到原来的75%,请您仔细斟酌!
所用电容值为:Y接——95uF,△接150uF。
还有,如果您是一位电工,电源是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的情况下,称为单相电、单相负载、单相运行等等,不要称其为2相,这是外行人的说法,我碰到太多职业电工如此称呼,虽然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毕竟不符合职业电工的术语。

网友B:
请教楼上,你所说的电容值是如何得出的?有公式么?谢谢!

网友E:
谢谢各位朋友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