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容补偿柜知识

楼主(2006-10-16):
我公司一电容柜为什么总是烧保险座而起火,而座又够大.请问各位师傅有何高见?

网友A:
供你参考:保险座至接触器接线是否牢固;接触器触头是否打毛;放电电阻;电容器的摆放间距至少大于50个

楼主:
首先谢谢你,我现在有点怀疑保险座选取的小了一点,电容器电流为27A保险座才30A,至使保险座发热.你说有没有可能

网友B:
我看主要还是接触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楼主:
谢谢!但每次着火都从电容座进线端开始.接触器是40多安没有烧过.

网友C:
间距50个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