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7):
台达变频器通信线只有SG+,SG-两条,但是RS-485共有9个针,不知道如何去接阿,哪位高手可以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具有RS-485通信接口接线端子为“SG+”和“SG-”,定义如下:
SG+:信号正端,连接转换接口的RS-485口引脚“3”
SG-:信号负端,连接转换接口的RS-485口引脚“8”
对变频器进行串口通信时,必须预先设置好变频器的功能参数。设置如下所示:
F2-00  d4 由RS-485通信界面输入
F2-01  d3 由RS-485通信界面操作,键盘STOP键有效
F9-00  dn 通信地址为n,根据变频器的站号设置n为1,2,3 ……要与上位机一致
F9-01  d1 波特率为9600位/秒
F9-04  d1 ASCII mode 7,E,1
Modbus协议有两种传输模式:ASCII模式和RTU模式,用户根据需要选择模式,包括串口通信参数,在配置每个控制器时,一个Modbus网络上的所有设备都必须选择相同的传输模式和串口参数。本设计采用ASCII模式,在消息中的每个8Bit字节都作为两个ASCII字符发送,这种方式的主要优点是字符发送的时间间隔可达到1秒而不产生错误。

具体请参照
台达VFD-L型变频器与计算机的串口通信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uploadImages4/20061017852968269.doc

楼主:
谢谢shadowhao!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