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7):
数控管螺纹车床,系统fanuc0-TD,屏幕上输入M代码,按输出键无反映(档位M22,冷却水MO8都无反应),但手动按冷却水键可以出水。不能挂档,主轴不能转。在自动方式,按循环启动,没有反映。手动状态下,两个轴都正常,转塔也可转。

总之就一句话概括:在手动输入状态下,M代码没有反映。自动方式下,循环启动没有反映。
请问高手们,这是怎么搞的。

网友A:
看有没有系统报警和PMC报警,我猜可能是润滑油没了,或着别的什么PMC报警。

网友B:
应该是厂家编写梯图时加了条件,应该有pmc报警,如没有查一下梯图里g7.2前面有什么条件不成立,或者看地址 a 有没有是 1 的,解决相应就可以了。

网友C:
是不是编码器没有反馈了(断线或连接编码器的皮带断了),

手动操作,转速都是预先设定的。不需要编码器检测,所以可工作。
但自动时,有转速S及M,如果没有编码器的反馈,机床就不执行。

网友D(2006-11-27):
是不是开机后没有回原点啊

网友D:
回原点试一下

网友E:
自动运行的条件没有满足,如:如防护门开关.液压压力等机床检测信号,具体需要查梯形图。

网友F:
查梯形图,看看各受动按钮有无反映.....................无,说明面板有问题啊

网友G(2007-01-13):
那就先看看按钮有没有信号

网友H:
要看梯形图就可看出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