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7):
本人有一只电饭煲,最近不知怎么回事饭老是少到一半的时候,就自动跳到了,知道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阿

网友A:
电饭煲跳是靠温敏电阻控制的,可能是你的电阻坏了,更换一个新的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饭煲跳是靠温敏电阻控制的,可能是你的电阻坏了,更换一个新的就行了

网友C:
锅底变形所致.

网友D:
有两种温控装置,一种是热记忆金属条温控,一种是电子式温控器.如果是第一种调节金属条位置就行了,电子的要换新的.

网友E:
电饭煲温敏电阻和电饭煲型号不对也就是功率不对

网友F:
如果是老式的,里面有一块感温软磁体,将它取下放入冰箱冷冻室冻二十至三十分钟。其原理是该软磁体在温度达到100度多一点时将不能被磁铁吸引,自动弹开断电。这个温度点被称为居里点。长时间反复加热,居里点降低,所以煮到一半就弹开了,冷冻后有可能恢复。
五楼所说热记忆金属条我没在电饭锅里见过,锅底变形如果不是很严重也不会至此。我说的也不一定对,楼住也将信就信的试试吧。

网友G:
电饭锅控温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机械式的,用磁钢带动触点,控制电路通断.另一种是电子式的,用热敏电阻做探头,用继电器控制电路的通断.如果出现煮饭夹生时,首先要检查锅底和炉盘有无变型,如果完好,对于机械式的,决大多数都是磁钢失磁所至,直接换磁钢即可.电子式的,热敏电阻故障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