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7):
我現在有一個案子,就是用三菱plc控制數控車床和機器人,實現兩者的自動話流程。
想請教高手,這裡應該是不是需要有專門的通信?

网友A:
不用的,本人用西门子s7-300 PLC 系列做了一套与西门子磨床的通讯,没有用到什么特殊的通信,如果用的话,三菱这边也有类似于FB的块。没有问题,可以编的!!

网友B:
楼上你错了    三菱没有FB什么功能块  他只能通过I/0来协调两台机器工作

网友A:
哈哈,楼上的,要不要打赌呀,本人现在就在用三菱的FB功能块做程序呢,你用的可能是比较老的版本了。只要是GX-DEVELOPER 8.0以上版本的,创建新工程的时候都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