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7):
我们从事的是地铁列车控制系统的设计,在我们的设计过程中,原理图是按系统设计的,不是按控制箱设计的,但是一个系统的元器件是分别安装在不同的控制箱中的,所以在进行系统原理图设计的时,就需要将元器件的物理安装位置信息加入其中,当系统原理图设计完后,还需要根据安装位置信息,生成(可以人工才与)控制箱级的原理图、控制箱级的元器件布置图和接线图,还有箱子之间的原理图等,不知道pcschematic是否能实现这些功能?这将直接决定我们是否会采购该软件

网友A(2008-02-14):
你好!我想问为什么我更新的 零部件清单和元件清单都是英文的而且没有描述

网友B(2008-10-04):
为什么我画图时无法自动连线呀!!

网友C(2008-11-07):
你好,你可能是没有激活自动连线,在窗口最上面,点击自动连线,然后出现下拉菜单,点击激活,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