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7):
请问大家我调MR-J2S-10A的时候通上电就出现E6报警,怎么查都没找到问题所在,EMG,LSP,LSN,ON常闭状态,想问问大家在出现上面问题的时候改大概在哪查找问题,书上也没有提到底在哪找所以希望大家能快点帮我这个忙~!

楼主:
是否要把伺服参数都设置好了,这样的问题也许会解决呢~!

楼主:
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A:
E6是急停报警,是EMG-SG之间断开
可以用监控软件看下内部这个信号有没有,以便判断外部的接线是否正确
这个要有监控软件和电缆

或直接用在放大器数码管上检查外部的数字I/O信号的显示
参考MR-J2S伺服放大器技术资料集 6-10页

楼主:
恩,E6问题解决了谢谢你哦,但是调试的时候又出了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还是帮忙我想想,PLC写入的程序后监控到我手动运行的时候脉冲发出了,FX2N-10PG上的指示灯也在闪烁了,表示是脉冲收到了吧,但是电机就是不动,线路我反复的查了几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望大家能再顶一下

网友B:
有可能是驱动器上的共+共-搞错了
你查下驱动器上的线         我上次也是这样搞错了

楼主:
驱动上使用到的公共信号CN1B的SG(10)脚,CN1A(9)脚COM,驱动上面我是这样接的CN1B的SG(10)短接LSP(16),LSN(17),SON(5),EMG(15),然后是用到了CN1A的LZ(5),LZR(15),PP(3),PG(13),NP(2),NG(12),CR(8),SG(10)脚与定位模块10PG相接,CN1A(9)脚与CN1B的SG(10)脚短接
到伺服的线路就这些点控制信号,希望大家能给我点启示,期盼中

楼主:
有人能确切告诉我定位模块10PG的FP或RP灯亮代表脉冲发出来了么???

网友C:
脉冲已发出

楼主:
脉冲已经发出那根据伺服的设置MR-J2S应该能够接收得到指令脉冲了哦,那看来是我的线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