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17):
我厂行车大车电机一周烧了三台[转子绕线式,7.5KW].检查判定定子回路无问题,负载无问题,......现在运行情况是转子回路中窜的电阻中有一组严重发热,电机也发热.[当行车换向时电阻会烧红]..在这请教问题可能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请问是烧转子还是定子呀?

网友B:
你查一下凸轮开关吧

网友C:
查转子电阻有无断路

楼主:
是烧转子,电机本体经过互换证明无问题,现在问题大体集中在电阻.凸轮控制器这一回路上,我们按图重新布过线问题依旧.凸轮控制器外观检查无异.准备今天换个看看...

网友C:
如果在低速档位上,电机有比较大的噪音,最高档位电机运行比较正常(最高档凸轮控制器短接转子三项)多数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D(2006-12-05):
应该是变阻器的问题

网友C:
从转子到电阻有无断相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