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0-17):
松下PLC:FP0-C32CT与FP0-E16RS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2007-01-08):
FP0-C32CT是16进/16出的晶体管输出型主机,FP0-E16RS是8进/8出继电器输出型的扩展单元。主机有CPU、可以写程序,扩展没有自己的程序芯片只能连接到主机做I/O的扩充使用。